[小米手机维修]
(杭州迅维每日一贴)红米4A救砖

楼主(2018-04-19):
红米4A救砖维修
大家好,我是杭州迅维直营店的王工,今天遇到一个红米手机成砖的机器,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故障机型】红米4A

【故障现象】客户升级过程中突然黑屏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故障分析】
      根据客户的描述是升级手机的过程中突然没电之类的意外造成的。只要重新刷机就可以了。但是手机现在是一个根本不开机的状态。所以必须要用线刷。而小米的手机线刷要进入深度刷机模式。大多小米手机用刷机工程线就可以。但是有些就必须拆开手机,短接里面的工厂模式点才可以。而这红米4A就是后者。
【维修过程】
说干就干,拆开手机

拆开主板的屏蔽罩。
图中标记的两个点就是我们要短接的点。.
现在硬件部分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软件部分。
电脑上需要有最主要的刷机包。还要高通的驱动包。还有刷机软件miflash
软件准备完毕就开始行动。安装驱动。然后用镊子短接工厂模式点。插入数据线如果没有自动触发开机就手动按开机键5秒左右。
这时候电脑会弹出发现新硬件的提示。
这时候我们的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新的端口。9008
打开miflash刷机软件,点击“刷新”会出现我们刚刚9008的端口号COM4口。然后点击浏览,选择刷机包。最后点击刷机即可
我们经过了266秒的漫长等待。提示操作完成。
【维修结果】
救砖成功

大家有维修需求的话,也可以与我联系哦
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 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鑫沙数码215(福雷德广场对面)
固定电话:0571-81950567‬
业务手机:18957109538
微信:18957109538
QQ:287280287

网友:
王工,这两天都能看到你发的帖,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刷机包在哪个网站下载的,有第三方软件吗?乞求楼主解答。

网友A:
有没有  可以不用拆机短接,我这还有个4A移动定制的  全新机子          不想拆机强开9008

网友B:
刷机软件哪里下载的 ,还有刷机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  可以不用拆机短接,我这还有个4A移动定制的  全新机子          不想拆机强开9008

4A 这款机器目前为止必须拆机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软件哪里下载的 ,还有刷机包

刷机软件很多,关键还是刷机的方法,很多机型的方法都是通用的

网友:
楼主的刷机包在哪个网站下载的,有第三方软件吗?乞求楼主解答

网友:
手机了解的不多,谢谢大师分享!   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软件哪里下载的 ,还有刷机包

小米官网就提供线刷包,可以救砖,在这方面,小米是非常良心的!
高通平台刷不死,9008刷机,解救了好多黑砖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   小白学习了。。。。。。。。。。。。。。。。。。。。。。。。。。。。。。。

网友:
原来还有工程模式点  学习了。。。!

网友:
线刷包官方就有得下。这类机子有BL锁,正常开机的机子线刷要先解锁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牛B

网友:
刷下机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网友:
厉害了,楼主。呵呵。我先收藏楼主的经验了,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  往后面我也要好好学学   争取变成一个高手

网友:
我先收藏楼主的经验了,谢谢分享  谢谢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