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教,iPhone5 wifi信号弱,怎么飞线解决?

楼主(2018-04-19):
更换过wifi天线,没有解决。求指教。
本人非维修从业者,iPhone5是自用机。故障发生原因是自己更换屏幕导致的。手机没有进过水。个人猜测应该是主板上某个器件的问题。wifi信号滤波器的可能性最大。

看到论坛里有说飞线可以解决,特意发帖求教。
我有图纸,也能熟练使用烙铁飞线。

网友A:
屏幕问题   屏幕有边缘信号接收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问题   屏幕有边缘信号接收相关的

我这个是iPhone5代,屏幕拆装都和信号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