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8-04-19):
接到一块H81主板,故障是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都报警,测得VTT0.75V,内存电压1.5V,SPD3.3V,两个系统总线也是3.3V,DDR3_RST这个是1.5V电压,请问这个电压正常值是多高??

网友A:
电压没问题,建议检查CPU座的针脚 然后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没问题,建议检查CPU座的针脚 然后刷BIOS

CPU没有问题,BIOS刷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没有问题,BIOS刷过了!!!!!!!!!!!

2楼说的是 检查 主板的CPU座子针脚 有没有弯的    针脚经常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D:
天意wy 坛主就像哈巴狗,别人去哪他到哪!到处删别人评论!
你删除别人的评论对你有好处么?什么评论都删除,黄色、骂人那些不文明的评论你删除了还说得过去,一个普通的评论在普通贴里你都删除,真是犯贱!

对你造成的困惑先表示歉意。

除了你说的 黄色、骂人那些不文明的评论需要删除 ,那些灌水,为了积分而大批量回复的也要删除,这个是版主的职责,删除水贴才能让有意义的回复尽可能的展现。

你所说的普通的评论若是正常回复,给你误删可以联系在线管理。

最后提醒你注意语言!                                      -天意wx

网友:
内存复位1.5v电压正常,这个不过内存要注意CPU座针脚是否脏污  弯脚

网友:
还有内存插槽 内存条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意wy 坛主就像哈巴狗,别人去哪他到哪!到处删别人评论!
你删除别人的评论对你有好处么?什么评论都删 ...

对你造成的困惑先表示歉意。
除了你说的 黄色、骂人那些不文明的评论需要删除 ,那些灌水,为了积分而大批量回复的也要删除,这个是版主的职责,删除水贴才能让有意义的回复尽可能的展现。

你所说的普通的评论若是正常回复,给你误删可以联系在线管理。

最后提醒你注意语言!

网友:
检查 主板的CPU座子针脚 有没有弯的    针脚经常会导致不过内存

针脚不正,有时还会导致一个内存座能用,一个不能用。

网友:
针脚弯了不会过内存但如果找弯掉的针脚太麻烦累眼睛针脚太多了花眼有BGA最好换座子反正我是受不了。

网友:
内存pcb线有没有断要一个个检查,断了一个都不能用的

网友:
这种要分清两种情况,插内存与不插内存报警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的就是检测不到内存,不一样的就是不过内存或者已过内存不过显卡,具体的需要看情况分析。楼主这个情况没办法给你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是 检查 主板的CPU座子针脚 有没有弯的    针脚经常会导致不过内存

我有个是只能过右边一条内存 左边不能过  有没有什么思路 指教一下 供电都正常 两边都一样
针脚也是整齐的  CPU也在其他主板上测过 都是正常的  内存槽也没有跪脚 也没断线

网友:
CPU座针脚正常,也清洁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F:
内存旁边有没有8脚的小芯片,拆了试下。

网友:
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旁边有没有8脚的小芯片,拆了试下。

没有看到小8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是只能过右边一条内存 左边不能过  有没有什么思路 指教一下 供电都正常 两边都一样
针脚也是整齐 ...

如果一个能用另一个不能用 一般都是那个槽到 CPU那边 那条线路问题 包括U针脚  内存槽脚  针脚整齐也不一定就接触好 可以用洗板水刷刷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个能用另一个不能用 一般都是那个槽到 CPU那边 那条线路问题 包括U针脚  内存槽脚  针脚整齐也不一 ...

都试过了 只是没有试过换座和桥了

网友:
我遇到过CPU座脏,一个内存槽不能用的

网友G:
CPU换过没有???CPU也会导致不过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换过没有???CPU也会导致不过内存的

CPU换了,CPU在别的板子能点亮的

网友:
如果刷了BIOS后,还是不跑内存的话,重点查两个内存总线信号,看相连什么芯片,找到后直连到南桥,以前修过也是华硕版

网友H:
报警不一定是还没有过内存吧?而且H81的主板一般都是没有诊断卡插的,建议你示波器测BIOS的1脚看看有没有波型,如果有可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报警不一定是还没有过内存吧?而且H81的主板一般都是没有诊断卡插的,建议你示波器测BIOS的1脚看看有没有波 ...

这个诊断卡是有跑码的,跑了几个代码停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个能用另一个不能用 一般都是那个槽到 CPU那边 那条线路问题 包括U针脚  内存槽脚  针脚整齐也不一 ...

找到问题所在了 控制总线的三极管损坏

网友:
如果cpu底座脚针没弯,会不会是cpu底座空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