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19):
接到主板首先很明显主板进过水时间应该很久了,对于进水板我个人习惯第一件事拆开所有屏蔽罩整版清洗。
话不多说开拆,拆开后一看意料之中两面上下都有大面积腐蚀氧化如下图

对于这样的情况第一想到的就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来进行深度清洗
(PS:建议各位同行店里都配备一个超声波,某宝两百来块钱,省时省事省心,特别针对进水机)
首先用毛刷把可见的氧化部分刷一遍,然后丢超声波里5分钟拿出来,干干净净。
好了上电测试,我去5A大电流
立刻断开,整版熏松香上烧机大法,这种最好烧了(此步骤忘了拍照了)
再次通电手特意避开了主供电连接的所有地方    啊~ 中指被烫出个泡
什么情况明明避开了主供电了啊,欲哭无泪
主板反过来寻找真凶,原来是振动控制管上方的虑波电容短路了看下图就是这个家伙

这个线路的电是还没通过充电管转换成主供电的,是有电池座直接过来的,所以我避开主供电也被烫了一下
OK真凶找到直接干掉它。再次接电测试 正常了 开机触发电流能进系统 OK装屏测试  开机暗屏有显示无背光
接下来首先查背光供电,发现显示座背光供电4V无电压 ,
仔细看发现座子有腐蚀,接着测量该线路连接座子的最后一个电容,OK供电正常确定是座子原因,
准备换座子,取下座子果然下面供电脚和旁边的脚已经烂掉点了,看下图

接下来补点换了座子  装屏开机测试

亮了  OK故障解除  至此维修结束。初次发帖 多多指教 谢谢观看!
还有几张座子实拍照片传不上去不知道为啥???

网友:
不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哥们在哪里学的维修,介绍给我下!跪求

网友:
历害!赞,很详细,受教了,图文并茂

网友:
大神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