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H81M 全固态版 V23A主板通电,不启动 ---之图解文说

楼主(2018-04-20):
C.H81M 全固态版 V23A主板通电,不启动 ---之图解文说
先看型号:

这板看型号是C.H81M 全固态版 V23A  对比一下,看来是七彩虹主板。

故障现在:接上电源,点开关键,通电,但不启动。
维修过程:
  “舍去与得到、责任与担当、欲望与达观、荣誉与光辉”,做为我们维修技术人员来讲,这一句话包涵了我们的过去,当下和未来。说心里话,每一位维修人在内心里都有,我感觉我所说的和你们能产生共鸣。都有耐得住寂寞(即埋头苦干不分日夜),积极的心态像太阳(即撸起袖子加油干)。 呵呵,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言归正传,取来万用表,触发开关,速测CPU的供电(电感处)电压是:1.76V,内存供电是:0.59V,集显供电处是:0.59V。到这里,我就想啊,还有必要往下测吗?再测PCI-E槽上的几个关键点,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图片上来嘛:看CPU供电图:
[
内存及桥供电片:

[
集成显卡及内存供电处:
[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上面这几点上都不正常了,问题可以说,CPU没有工作,是吧!
  内存和桥供电电压太低啦,内存和桥芯片它会工作吗? 嘿嘿,你把冯.诺依曼他老人家叫来,就这主板状态也不会工作的。
  我就开始想了,CPU供电这么高,没有工作,U20芯片(RT8120A)也不正常,后面桥供电不用测了,先测U20及它驱动的MOS管,问题肯定在这里。我有信心,咱这叫秒杀!
看图:
[] 图纸没有找到,还是找到一个应用PDF图,看这图,有两点  一、引脚定义速知,二、外围电路应用了解。
  测量U20(RT8120A)八脚各脚电压如下图:

[
看到了吗? 芯片5PIN 处电压是:0V 。这不说也明白了。  要么供电回路断了(保险电阻断)和U20芯片烧坏了。大体就这么情况多。
先测回路,5PIN 接供电12V。这里,U20芯片5PIN外接一个R393电阻值是:2.2欧姆,C346电容一个。看图:
[
看清楚这里,用万用表二极档测量   R393电阻值是499和C346电容值540。嘿嘿, 小样原形出来了吧。看下图:
[

第二步,我再用电压档测量一下,这样更准嘛,刀光剑影寒光一闪,小样人头落地。看下图:
]

呵呵,刀光剑影后到这一步,我才看到,打的我的万用表上面全都是灰尘啦。:L:L,  唉 ,不好意思,没有看顺手取来表就用了,没有用另外哪两块新一点的。兵器旧是旧点,打起仗来,还是蛮不含糊地。
      接下来换件,找来R393和C346,换上  。看图:

[
换完后,用表测量了一下电压 ,也出来了。呵呵,心里高兴。
[]
上好U ,内存后,通电测试,亮屏  完美OK。看图:
[]
  最后,附上小坏件图测量:看到了吧直短呀。

结束语:根在理论,精在实践,妙在细心。
最后附上C.H81M V23A原板BIOS.

 会员11998022元2023-2-22 20:33
 会员11998022元2023-2-22 20:25

网友A:
没看到图片。但文字我看完了。 维修界埋没了你。写小书去吧。

网友B:
就是内存供电那边不正常引起的吧

网友C:
楼主好技术不过我眼都登出来也没见你那图片在哪呀你那图是不是还在家里蹲呀?

网友D:
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片。但文字我看完了。 维修界埋没了你。写小书去吧。

一开始图没有选上,发上去一看才知道没有传到位,现在好了,请大侠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内存供电那边不正常引起的吧

 对的, 就是要用图语言来进行了一次全面讲解,见笑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内存供电那边不正常引起的吧

 是的, 图说的新方法。基础了一点,我这么想的要有跨界的心态来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技术不过我眼都登出来也没见你那图片在哪呀你那图是不是还在家里蹲呀?

  让你见笑了,编辑完后就上传了,传完才看到没有图,后来补上了,请品品字里行间也有一点墨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图呢

重新编辑了,可以,再看,图语言 新势力,但愿给你不一样的视觉冲击。

网友:
虽说小毛病,但图文并茂很适合新手,也很有趣,加分。

网友:
楼主修到很好 分析很到位  谢谢分享!

网友E:
楼主可谓是修的浩浩荡荡的,笔锋不错,值得深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谓是修的浩浩荡荡的,笔锋不错,值得深思。。。。。。

谢谢点评,继续努力,
为做一名技术与文字跨界有志之士而奋斗!

网友:
必须支持下,60块的板子,楼主写了这么多

网友F:
内存供电电压太低导致主板不工作。。。LZ修的不错,分析有条有理

网友G:
这么有诗意的文字,读来很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电压太低导致主板不工作。。。LZ修的不错,分析有条有理

努力努力再努力,每天都要有在维修道路上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有诗意的文字,读来很享受

诗和远方,钱和技术,还有不老的青春都要有......

网友:
高清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