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r3v

楼主(2018-04-20):
具体型号看图,v1.0a,不跑码,刷BIOS不行,最后加焊南桥好的,但是用原来的BIOS也是坏的,刷了一个新的,奉上,虽然迅维有,结果加焊时,主板老是重启,加焊主板,我都是用锡纸包住的,加焊以后我看离南桥电容有点鼓,好像正常,没管他,最后把他换了不重启了,好了奉上好bios,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5MDQwN3w1MThhMmZkYWJlNmJmNDVhYzJiMzIwMWM3NmYwZTg3OXwxNzc2NTM2Mjg2&request=yes&_f=.zip

网友:
电容鼓了,容易出问题的,维修可偷不得懒,还是换了

网友A:
我发现论坛里有些BIOS老实刷上不正常在下载别的就正常为什么有些人上传不正常的

网友B:
还是得有好工具,G41怕没几个修理费啦,不能投入大精力。

网友:
电容鼓了,容易出问题的,维修可偷不得懒,省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有好工具,G41怕没几个修理费啦,不能投入大精力。

这种老主板,要修的话,大多是带有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论坛里有些BIOS老实刷上不正常在下载别的就正常为什么有些人上传不正常的

我也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 有时候要刷好几个才能遇到一个能用的

网友:
南桥旁边的电容有点鼓包一定要换掉。。。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电容一并换了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