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9 DA0HK5MB6F0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8-04-20):
一开始 来的时候  是开机无显    拆开 刷了一下BIOS   不亮   又加焊了一下显卡 好   心想 这个就可以收到了    高兴    装起来一测  吗的进系统黑屏    这个什么情况 刚拆开的时候 风扇口有很多灰尘  心里 会不会 高温 把显卡芯片 烧了   换一颗了    老客户的 订一颗新的显卡   新的到了 换上去  你吗 还是黑  不是显卡的问题 这下 SB了  还有 在不打显卡驱动的时候  能进去的   而且这机器应该 是 两显卡的 在系统里看不到 集成显卡  屏幕也换了  还是一样  请高手 指教

网友:
早几天我修过一台华硕的过了华硕LOGO就没显示啦,桥换过CPU加焊过一个吊样晕

网友:
这机器 搞定 了   我装的WIN7  就会这样  进系统黑屏   后来 没办法了 就想着 装个WIN10  试试看     哎呀 好了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