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DAOGC5 0.6掉电

楼主(2018-04-20):
联想保险爱坏,这个遇到不会修的,也要多测测保险有没有问题,会有惊喜,不多说了,看图,pf8附近的大电容短路引起的掉电,换掉pf8 和电容就可以了,秒杀
掉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高手呀,可惜没学笔记本维修

网友:
没学过笔记本维修,只会换换屏,屏线,笔记本不通电,拆开看接口及接口周围电容漏电没有

网友:
好东东太谢谢楼主分享了,同时还要谢谢楼主给的下载分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是花屏,显卡还是个大问题,不知道客户换不换显卡

网友:
垃圾板显卡修了用不了多久 换了稳定些

网友:
这机器显卡灌黑胶的吧 发热量大 估计够呛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
换集成显卡的板子吧

网友:
这个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
也保险的设计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
这机子显卡就算换了也还会返修,癌症啊

网友:
pf 8 pf10 都是通病呀,显卡是最大的通病

网友:
这应该算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
早期的部分型号确实保险爱烧,电路设计的好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要是我就只会耍BIOS更换南桥 还不行就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