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 绿灯不亮

楼主(2018-04-20):
     前两天来个本子  苹果air  A1466  版号是820-3437-B,拆机后没发现进水痕迹。(一般进水腐蚀的问题多,有的客户真没进水,只是从冷的地方到热的地方液化形成的水滴到主板上腐蚀的)

    裸板插电源,绿灯不亮,没多想,加焊一下EC,型号是LM4FS1BH,在插电源就能亮了,以为好了,把板子装到机器里,在点就绿灯不亮了,又加焊一下,不行,取下来重新做球还是不行,重点怀疑是这个芯片问题,发货一个芯片几十块,发一块料版也是几十块,干脆买了一个带这个芯片的料版,到了赶紧换上,还是一样啊,绿灯还是不亮,要么这个芯片是坏的,要么就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静下来查图纸,发现3.42v电压变成了2.7v,被拉低了,量阻值100多欧姆,又量了一下料版上的阻值700多,互换一下芯片,在量3.42v正常了,在一看小绿灯亮了。     总结,应该是加焊EC的时候可能热到了342芯片了,(342芯片就在EC的背面)好了一下,后来就坏了,原来的ec芯片应该也没坏,经验是有用的,但是用过了还是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

网友A:
一开始就是3.42V的问题吧,楼主走远了呀,灯不亮,先量这个电压才是

支持 反对

网友B:
这个 A1466 料板 多少钱啊????????????

网友C:
楼主修这机子绕了点路

网友:
还好结果就修好啦要不然白忙活。干维修最主要还是心思细腻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是3.42V的问题吧,楼主走远了呀,灯不亮,先量这个电压才是

应该是   我没多想,根据经验都是加焊一下EC芯片就好了   所以就没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A1466 料板 多少钱啊????????????

我的那个板子没有CPU 内存颗粒等大芯片   就有EC芯片和一些小件     70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这机子绕了点路

是  有时候经验也耽误事   哈哈哈哈   后来才量电压的

网友D:
3.42是个必量电压,我还是喜欢先确认了故障在动手

网友:
能修好就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3.42是个必量电压,我还是喜欢先确认了故障在动手

是  走了弯路了  还好吧  也张经验了

网友E:
进水的机器很容易出现返修的,一定要彻底搞干净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机器很容易出现返修的,一定要彻底搞干净哦

嗯 是  进水的很麻烦的    要都排查一遍   免得再回来

网友F:
一般我都是量后才动手的 经验有时也会误导  不过楼主最后能修好也是很厉害的   最后问下楼主 收了客户多少钱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Apple A1466 820-3437-B空氣綠色指示燈熄滅

网友:
呵呵技术很好   呵呵呵   要是我就放弃了呵呵呵呵

网友:
这样就好了呀

网友G:
楼主是先难后易的搞

网友H:
你这个机器应该还会返修的,兄弟,把那两个电阻或电容换了才真好,你这个和加焊EC是同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机器应该还会返修的,兄弟,把那两个电阻或电容换了才真好,你这个和加焊EC是同效果

被你说中了 , 点了一会就又坏了   最后换了分压的电阻还有周边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先难后易的搞

走了弯路了   最后发现了是电阻电容的事,

网友:
楼主,修得挺好的,不错,厉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我都是量后才动手的 经验有时也会误导  不过楼主最后能修好也是很厉害的   最后问下楼主 收了客户多少 ...

经验是有用的   但是不是每次都好用,还是根据具体情况,先易后难先查供电

网友I:
这个机器灯不亮经验都是去换ec 确实很多进水的都是ec坏的多

网友:
目测EC白弄了

网友J:
我就是很佩服上来就搞EC的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很佩服上来就搞EC的神

嗯  走了弯路了   根据经验来的   没多想

网友:
应该是   没关系   下次在遇见了  就知道流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灯不亮经验都是去换ec 确实很多进水的都是ec坏的多

嗯  对  绿灯不亮 先想到的是加焊一下    经验告诉我有很多加焊一下就好了,   这个不是

网友K: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直接查3.42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直接查3.42

照理说   先查芯片的供电 时钟  复位  等一些东西,    我就根据经验直接吹的,没仔细按照流程走   走弯路了

网友:
跑了点小路 楼主还是很6666666666666能修好就好

网友I:
是有的时候想按经验秒杀最后还是走了弯路

网友L:
灯不亮,一般都是没有3.42这个电压要吗就低了

网友M:
应该先量下供电看看。。。换的有点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先量下供电看看。。。换的有点着急

是  着急了   走弯路了    这次也算是总结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灯不亮,一般都是没有3.42这个电压要吗就低了

灯不亮是因为那个EC芯片的问题,可能没满足他的工作条件   很多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有的时候想按经验秒杀最后还是走了弯路

嗯  是   经验有的时候会让你走弯路   也行  下次还是要按照流程走

网友N:
走了弯路,不管怎样,修好就行,3V42待机芯片坏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N:
走了弯路,不管怎样,修好就行,3V42待机芯片坏的也不少

我遇见的少   平时修到的都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O:
一开始就是3.42V的问题吧,楼主走远了呀,灯不亮,先量这个电压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开始就是3.42V的问题吧,楼主走远了呀,灯不亮,先量这个电压才是

对   走弯路了    根据经验了    有时候还是要老老实实的走流程啊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  不错啊

网友P:
这款本子绿灯不亮一般检查电源小板,小板排线及接口,后者电路及芯片

网友Q:
问下   这个EC 植株  单独买的钢网 ?

网友:
有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先干了在量。。。。

网友R:
加热一下就好了,感觉不太像芯片问题,感觉像是什么边上的元件损伤不良了一样

网友:
绕点弯儿没事,关键是能好了就行。。。。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怎么会把电阻弄坏

网友S:
转一圈又转回来了,走弯路不怕,怕的就是不走回来,

网友:
进水的很麻烦的要细心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一开始就是3.42V的问题吧,楼主走远了呀,灯不亮,先量这个电压才是

说的对   根据经验有时候会走弯路    还是要按照步骤查

网友:
引用 网友S:
转一圈又转回来了,走弯路不怕,怕的就是不走回来,

嗯  是  楼主说的很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加热一下就好了,感觉不太像芯片问题,感觉像是什么边上的元件损伤不良了一样

对  还是大神啊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   就是旁边的电阻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问下   这个EC 植株  单独买的钢网 ?

我不是    自己摆的   这个珠少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款本子绿灯不亮一般检查电源小板,小板排线及接口,后者电路及芯片

是的   还是要一步一步按照流程查啊   要不然会走弯路  秒杀也是靠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