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遇见新型机器UEFI模式U盘无法引导

楼主(2018-04-20):
遇见新型机器UEFI模式U盘无法引导:
          最近总是遇到新型机器装机无法U盘引导,有说需要使用UEFI模式的引导U盘,下载了个U深度的UEFI版本,做好
  启动盘仍是只有UEFI:KINSTON,无法从U盘引导,给ASUSEeeBook X205TA无法安装,现提供我下载的UEFI版本
u深度,还是要做一个一步步安装的U盘?望各位有经验者给予帮助,无私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
因有上传限制,文件不能上传,望各位见谅

网友:
很多机器BIOS里面还要改的,记得有个联想的还做了个RADIO

网友:
X205TA 哪里还是新款???????这个机器好装WIN系统的,

网友:
改BIOS ,,, 可以引导吗???

网友:
找时间试试!!!!!!!!!!!!!!!!!!!!!!!!!

网友:
没给客户装,原来是WIN8系统,改BIOS不行不引导,不知各位有用过好一点的UEFI程序的  推荐下

网友:
很多pe是双引导的,uefi引导没有问题.

网友:
uefi改成legacy,试试看~~~~~~~~~

网友:
但是好多新型的笔记本设置好了,就是引导不了,是我不会设置BIOS吗?求指点

网友:
没有改模式。。。。。。。。。。。。。。。。。。。。。。。。。。。。。。。。。。。。。。

网友:
这个东西很随意改的东西  可以都支持

网友:
下载PE带,,,UEFI  引导的,,,

网友:
我记得我好像遇到过这类情况,好像用的是大师兄U盘启动

网友:
是吗?我抽时间试试,试了好多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
一直大白菜 uefi模式的没有撞见过进不去的电脑

网友:
呵呵 少见多怪了吧  这款机器是32位的EFI  你只需要做一个WIN10 32的镜像到优盘就可以了  或者用32的PE而且要EFI 用64的是进不去的  这机器不算新 好几年了  如果你能把传统模式打开 那么就可以随便安装了 这款是锁定的 最起码205T是锁的 你这个205A应该也是一样的  这个系统当时报价是100 客户周转好几个地方装不了而且都把机器拆散了 同行报价主板坏(实在是没辙只能硬着头皮说主板有问题哈)  最后又拿过来 200元装系统

网友:
楼上几位 没见过就不要乱猜哈  这款是32位的EFI    硬件上来说目前只能二选一  要么64的EFI要么32的EFI     32的EFI目前只有WIN8  WIN10兼容性好一点      也就说这款机器你用64位的所有PE包括系统都是不支持的   都这么久了我想楼主早就解决了

网友:
有的UEFI模式也是做不了的。要加载什么NVME驱动。脑壳疼

网友:
遇见过 uefi也不引导 最后直接u盘做光盘镜像把系统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