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杭州店之苹果A1502不电上维修分享

楼主(2018-04-20):
大家好,我是迅维杭州直营店的张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不定期的把我们杭州店的一些维修案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我们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机   型:苹果A1502
板   号:820-3476-A
故障现象 :不上电、按开关无反应
故障分析:拆机拨掉电池,接入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14A,出现0.14A电流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情况:缺少电压,有其它电压未产生造成不开机,第二种情况:主板存在短路情况,造成电流增大。

先断开电源,按短路故障的可能性打全板供电部分的对地阻值,未发现明显短路,插上可调电源查主板电压,当测到PP3V42_G3H时只有2.653V,很明显不正常,正常电压在3.4V左右。
再量PP3V43_G3H对地阻值287,由于没有同样的板作为参考,基本属于正常情况。
查PP3V42_G3H产生芯片U7090工作条件正常,随手换了个LT3437,结果还是原现象,说明问题不在于芯片本身,可能是负载或者芯片的反馈电路,断开L7095之后U7900的4脚电压正常,说明反馈没有问题,可能是负载短路。

既然对地阻值没有短路,如果要按点位图上面去拆零件,会很辛苦,为了节省时间,就先尝试烧机吧,电压不要超过本身电压,再稍控制一下电流。在SMC和U7900周围有发热现象,为了能够更好判断,也为了保护手不被烫伤,在发热部位熏上松香,这个方法是跟我们杭州店手机培训老师学到的。
烧机电压调成3V吧,理论上不能高于本身电压,然而烧机的电流达到了0.35A,SMC上也出现了异常,很明显短路了。
摘掉SMC之后电压正常、电流也自然正常了。
【维修结果】
SMC内部短路拉低了PP3V42_G3H,造成待机电流偏高,换掉之后机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各功能测试正常之后交付客户放心使用。

我是分割线

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鑫沙数码215(福雷德广场对面)
业务手机:18957109538
微信:18957109538
QQ:287280287

 会员12882102元2022-11-17 11:49

网友:
思路清晰流畅,如行云流水,看你们维修都很轻松干出来了,机器一到我手里完全没有思路呢,抽上两根烟,想来点灵感,结果越抽越晕。

网友:
电容短路的还比较好查 这种芯片坏的比较难 电流也不高 很难摸出来 除非烧久一点

网友:
很专业的老司机!!!!!!!!!!!!!!!!!!!!!!

网友:
不错,故障虽然简单, 但是 很用心 发帖。。。分享

网友A:
谢谢分享,想问下,苹果这种不开机,面对商家和直接客户你们分别报价多少

网友B:
       修水果机的大神,这个SMC得拆料板吧。。

网友C:
这个烧鸡方法很好啊,楼主用的万用表啥型号的,是不是很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想问下,苹果这种不开机,面对商家和直接客户你们分别报价多少

报价问题加微信私下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烧鸡方法很好啊,楼主用的万用表啥型号的,是不是很贵

FLUKE 17 美国原装货,老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水果机的大神,这个SMC得拆料板吧。。

SMC是买的料,买的时候说是带程序的,没有出现异常就不拆料板上面的了,留着下次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价问题加微信私下聊

13885115502,,李小明,

我也是天天修不完的苹果,,就想问下你们的报价

网友:
烧鸡电流0.35也不高,熏松香是很好的方法,我一般也是这么干的啊

网友:
卧槽  牛逼啊!!!!!!!!!!!!!!!!!!

网友:
秀才技的时间来了,赞一个!!!!!

网友:
学习分享,,学习了,维修速度惊人,,,

网友:
这表不便宜,可以呀,一般我电压都调到1-2V,电流慢慢加去摸,也不能加得太大,试过给烧过脱皮

网友:
这机器楼主报了多少钱,如果在我这边可以报的500-600左左右右。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报价的话同行私底下聊比较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杭威專賣店蘋果A1502不在維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