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炸电源的 压敏电阻也烧了 手头没有了 不装行吗

楼主(2018-04-20):
不装安全吗 压敏电阻 手上几块料版上面都是热敏电阻

网友:
上它开嘛,直接拆掉,压敏电阻主要是电压高或尖峰脉冲的时候击穿放电,起保护作用,应急维修拆掉不上。

网友:
不装也行,就是下次电压高的时候,失去一道保护,我都不装的

网友:
有的话,装上更保险些,要不下次可能会因小失大。

网友A:
不用装  可以的我有时候都不装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  可以的我有时候都不装  .感觉没什么用

厂家连一个螺丝能省都要省,如果一点用没有,还多那么大成本做什么?
肯定有用啊。
最好装上,不然,等下次坏的就不止是一个压敏电阻了!

网友:
现在好多电源板没有这个电阻的,都省了.装上的话估计每台都得多个几分钱的.

网友:
当然要装的  网上买几个备用啊  免得下次没得用

网友:
应急维修不装也可以,只是安全性能有所降低!

网友:
在维修中,遇到过压损坏压敏电阻的,就是捡到了,方便了维修人员,很多液晶电源是不装的,修起来麻烦。

网友:
保护的性质,应急可以不装,拆机也不错的

网友:
不装也可以    可能下次坏就不止烧这些了

网友:
完全可以不装,很多电路都不设计这个,不要说下次,下次高压烧了再收费维修,下次是猴年马月,下次维修的又是谁呢,虽然方便下次维修,也要不上几个钱。

网友:
不装  也没  关系 的,如果坏了,我从来不装

网友:
我一般都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