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 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18-04-20):
收到一台iPhone7P,能开机使用正常,使用过程中很少自动关机重启,一切正常。只有在关闭屏幕以后会出现睡死自动关机,有时自动关机无法开机,有时会关机后自动重启开机,都能进系统,测试使用各功能都是正常。电池损耗87,主板检测有panic 错误。但是发现在反复无线关闭打开、4G关闭打开、蓝牙关闭打开过程中靠近背面摄像头附近发热(没有拆机的情况),温度45度左右。考虑电源IC或者WIFI模块,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上半部发热,并且容易睡死。应该是WIFI出问题了。睡死WiFi最容易引起,并且6S以上的机器WiFi坏了就容易大电流,WiFi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