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换苹果7代以上的屏注意了哟,要分版本了哟!

楼主(2018-04-20):
今天换个小7,屏幕版本不一样,开机闪屏死机,不能进入待机画面。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 避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 避免走弯路

不客气啦,同行多交流嘛!换同一版本就全部正常了,用户IOS版本是11.3的,我换的是原装屏。

网友B:
是不是以后非原装件直接刷机出错哦?它家的系统管制和激活太烦人了

网友:
确实如此 7P有分版本  7还没遇到过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在下受教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以后非原装件直接刷机出错哦?它家的系统管制和激活太烦人了

这个ios11.3及以上版本还没有遇到,IOS11..3以下非原装屏7P刷机没有问题,我刷过。

网友:
谢谢楼主了。  以后遇到了,一定 注意。

网友:
看看 还是有点帮助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一定会注意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避免走弯路。。。。。。。。。。。。

网友:
实如此 7P有分版本  7还没遇到过

网友:
晕,这是要搞维修的饭碗????????????

网友:
嗯,版本不同有事会出现触摸失灵问题,多发生在开机的时候

网友:
7 7plus换屏一定要吧指纹,和摄像头连接主板,不然开机进系统很慢,然后触摸会不灵,卡屏。

网友:
谢谢大神的精心分享。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期待大神早日解决。再分享给大家。

网友:
维修变得越来越麻烦了,作死的节奏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避免走弯路....................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避免走弯路

网友:
知识分享 但是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8-05-21):
我遇到过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客户在来之前给我打了电话,说让我先给他备一张屏,他过来以后直接换,后来我给他换上了,装上也测试好了,旧屏给了厂家,妈的过了几天之后过来告诉我触摸不灵,当时那会我还不知道7系列还分版本,后来就尴尬了,找不到旧屏,没法找到版本,哎,结果只有一张张shiver,那家伙,不得了

网友:
7P 黑色遇见分版本比较多,白色的好点!

网友:
为什么有些屏  没问题 一样用

网友:
借一个同行朋友的资料科普一下:关于苹果7和7plus系列换屏后屏幕触摸不灵或者乱跳等问题解答(6到6sp机型无关)
经过多次实验和测试,除了屏幕排线折坏之外,和生产工厂不匹配有必然关系问题故障有的会在换屏后用一会或者用1到2天之间,出现屏幕某部分触摸间歇性或完全失灵或乱跳,锁屏在打开即可恢复,过一会重复故障,
多次试验发现,夏普和东芝屏幕之间兼容性良好,基本可以互相通用,很少发生故障,只有LG的屏幕兼容性差,换夏普和东芝都会有一半几率出现问题,所以换原屏的用户如果是LG屏幕尽量不要换别的工厂屏幕。
7和7p工厂是【东芝屏幕】:背光码(铁片码)开头字母是C11或F7C
7和7p工厂是【夏普屏幕】:背光码(铁片码)开头字母是DTP或C3F
7和7p工厂是 【LG屏幕】:背光码(铁片码)开头字母是DKN或C0N
7和7p原机是【夏普屏幕】时
换【夏普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0
换【东芝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10
换【LG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50到60
7和7p原机是【东芝屏幕】时
换【东芝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0
换【夏普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10
换【LG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50到60
7和7p原机是【LG屏幕】时
换【LG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0
换【夏普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50到60
换【东芝屏幕】出现触摸问题几率是百分之50到60

网友:
7代屏版本区分还不是严重。7P特别严重。特别是去配件商那拿换过背光的屏最头痛看不出厂家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