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5D开机定屏在系统画图上,不能到桌面画面,PE也一样。进BIOS烧机正常

楼主(2018-04-20):
(无正文)

网友:
裸板有么有试试了 ,是不是硬盘或者别的接口问题了

网友A:
拆了硬盘用U盘PE测试,还是不能进到PE桌面最后一步,进BIOS烧机几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是不是说明机子显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硬盘用U盘PE测试,还是不能进到PE桌面最后一步,进BIOS烧机几个小时,还是正常的是不是说明机子显卡正 ...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路过,特来学习学习楼主的修法,呵呵

网友:
描述的是不是有点少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DELL M421R的机器就是这样 把独立显卡拆下来也能亮 就是卡在WIN回标

网友:
              有的供电不稳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外设有问题,但前两天碰到一个DELL N4110的也是这样卡WONDOWS LOGO拆了声卡,网卡,读卡器各种外设刷了BIOS,换了南桥EC都没好,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
把光驱硬盘无线拆了试一试。。。。。。。

网友:
问题描述的好像有点少了啊。,。。。。。。。。。。。。。。。。。。。。。。。。。。。。。。

网友:
你说的太泛泛了,外设,声卡,网卡,以及桥本身坏了都有可能导致卡logo的

网友:
断开一切外设进pe试下,硬盘断开了吗

网友:
描述的太少了吧,,,,,,,,,,,,,,,,,,

网友:
判断可能是驱动不对,或其他原因ec给拉低了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
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