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板号AHL50 ABL52 LA-C701P REV 1.0 不上电

楼主(2018-04-20):
这板子 是进水的  我拿 到手是 没有板子上没有待机   公共电压没进到板子上    后来修出来大电压    有了待机   3V  5V 都 正常了  按开机键 电流 0.02  1.35V 电压也出来了 我刷了BIOS 不行   以为EC 也坏了  因为 EC 进水也挺多的  重新 刷了一下EC   程序也是论坛里下的   刷了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 图纸也没有 点位图也没有  大家看看有啥 办法

网友:
那就没法修了  换板子吧                                                       .

网友:
这板子 是SUSP# 这个信号没出来   这个是打开 下面电压的 信号   我用

网友:
我有CMOS 电池 强回一个信号 可以加电  后面的电压 都出来了  机器也到显示那一步了  但是 屏幕 显示不正常

网友:
不好修哦,查查时序慢慢修.

网友:
换咯 搞不定的话  主要还是咱技术不过硬

网友:
自己查时序 慢慢、、。。。。。。。。。。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种没图纸 没点位的板子 只能参考别的板子修了  你看你的EC是什么信号的 然后找到有此EC的图纸 对着修看看

网友:
同学们  为问题是我强加了一个信号  后面都很正常的起来了  也到显示这一步了  这说明 后面的都正常的 如果后面不正常 也不会到显示  你们说呢??

网友:
谢谢分析问题,学习,学习.谢谢分析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主板没什么搞头 换主板把 没意思

网友:
可以保修就去换板不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多注意下,说不定有断线腐蚀掉,特别是芯片19V电阻焊盘腐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