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4-20):
  型号:DELL 1464版号:DAOUM3MB8EO   REV:E  REV:AOO

故障:不开机

同行拿来块DELL1464的主板,说是不开机,电流到0.6。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很明显,应该是电压没出,首先就测CPU供电(CPU供电电感最明显),果然,CPU供电没出来,0V

找到了切入点,就对着切入点修了。。。

首先,测量CPU供电芯片的VCC,正常,31脚PG  0V,17脚CLKEN#   3.3V ,  PG 0V肯定不对,CLKEN#3.3V,应该也不对,于是查找芯片PDF,找到引脚定义进行翻译,不得不说MAX17030的PDF真是有点坑,引脚定义的英文复制出来都是乱的,没办法,为了确定芯片工作流程,慢慢把乱了的英文一点点弄顺(这花了大工夫了),终于搞清楚了,PG出来之后才拉低17脚,31脚 只有0V,查找HWPG信号来源 R326上端有3.3V,下端0V,应该是前面还有电压PG没出,所以还有电压不正常。于是测量1.5V_DDR_PWRGD,GFX_PWRGD,1.8V_RUN_PWRGD,1.05V_PWRGD,1.05V_VTT_PWRGD,产生着5个PG的电压,找到问题,+1.05V_PCH电压没有,所以1.05V_PWRGD没有发出,

先测了上下MOS管,发现上管G级没有产生,测量发现上管G.S两级的阻值只有002,几乎通了,于是拆了上管,量1234脚还是通的,应该是芯片坏了,于是找废板,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个独种OZ8116,换上去,电压出来了,上CPU,内存,电流上去了,接显示器,亮机。。。。

问题修复。。

DELL 1464 独显图纸.pdf

图纸上传下,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A:
通病了这个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这个是             、、、、、、、、、、、、、、、、、、、、、

通病啊!!!?早知道先搜一遍,还弄的我费了一堆脑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