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不触发

楼主(2018-04-20):
hp 4421s 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不触发  是怎么回事啊   电源3v 5v  都有  论坛里有说电源电路后面有个二极管,我测了下正常啊  求解

网友A:
这个主板确实有通病 你查一下隔离保护部分 电源接口是否正常  不行直接干掉那个二极管 位置号PD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确实有通病 你查一下隔离保护部分 电源接口是否正常  不行直接干掉那个二极管 位置号PD35

电源接口正常  二极管干掉了  问题没解决  还是那样

网友:
太神奇了  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慢慢查一下  等待大神前来解答

网友:
PD35  拆掉 飞线电源7脚 试试 这个机器是有这个通病  但是一般PD35会烧掉   你还是查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