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加电不显示 不跑码 维修

楼主(2018-04-20):
今天来一hp4411s笔记本,说是不开机了,于是接上恒流源

明显的电压不全吗 ,但是从这可以看出可以排除待机部分的,因为是可以加电的于是测各个电压的阻值看看有短路的没,待机不考虑测内存的供电阻值

也就是l1019的阻值

从图上看是正常的,再测1.05v的阻值

也就是l1020的阻值

从图上看也是正常的cpu跟显卡的都正常,于是测开机电压先测内存电压

没有任何问题,再测1.05v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时候看到一个电感不知道是什么电压测了一下

竟然没有电压于是找图看看是什么电压

原来是一个1.8v的电压,既然知道这个电感出多少电压了就查其条件,看看那个条件没满足,供电  开启  频率设定先测开启芯片的第一脚

完美的3.3v开启正常再测供电芯片的第四脚

结果却是0.1v没有供电正常的是一个5v才对,于是测其供电是电阻是否损坏

结果已经是无穷大了

果然坏了看图是一个10m的电阻

于是赶紧换上一个一模一样的

完美的10欧姆,然后赶紧通电一看电流

哈哈 电流变大了 应该亮机了接显示器

完美  哈哈 非常完美  附上图纸 同志们给我加加分吧  欢迎多多评论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SS09C15 S-SERIES 2009 INVICTA (Intel-6050A2297301-MB-A02-.pdf

网友:
10欧和10M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10欧的电阻坏了  PWM芯片和上管竟然没有烧掉 还是很幸运的

网友A:
小伙应该是个新手吧  修的不错,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应该是个新手吧  修的不错,加油!

谢谢鼓励,祝你生意兴隆,,发大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HP 4411S電源不顯示任何代碼維護

网友:
还好只是这颗供电电阻坏而已 还比较好解决

网友:
就一个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B:
这机器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不错,谢分享经验,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
居然没有把MOS管烧掉

网友:
10欧 不是10兆

网友:
是这颗供电电阻坏而已 还比较好解决,,,,,,,,,

网友:
年轻有为,,,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显卡很容易坏

显卡之前应该是加焊过,

网友:
最讨厌不跑吗的机子了。。。。。。

网友:
修得很仔细,加油。。。。。。。

网友:
,老机器,修的不错,迅速解决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 本人新手遇到不跑吗的有的时候真是摸不到头脑.

网友:
我应学习你的细心才可以,。。。。。。。

网友:
好老的机子了,楼主技术不错,的,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值得广大人员学习

网友:
这机器 我一般都不弄了 ,没利润的。 敬仰楼主

网友:
HP 4320s触发掉电什么鬼,怎么修啊,刷bios也没用

网友:
思路清楚,动手能力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 厉害了 我是 小白

网友:
努力学习中,维修无止境看样子我还要继续

网友:
楼主教得真详细,学习了,看来以后得多进来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

网友: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可以 好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