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杭州迅维每日一贴 iPhone7plus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8-04-20):
iPhone7plus白苹果重启维修
大家好,我是杭州迅维直营店的王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7P白苹果重启,大电流的一个刮骨修法
【故障机型】iPhone7plus
【故障现象】反复的白苹果重启,而且手机发烫
【故障分析】拿到手机,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很大,而且反复的白苹果重启。这是同行寄来的二修机。同行怀疑是CPU的问题。准备去刷机看一下具体报错。发现手机顶部很热。反复重启CPU部分热属于正常。但是顶部热就不正常了。而顶部除了排线就是WIFI了。直接将目标锁定在WIFI上。
【维修过程】
快速取下主板,摸WIFI芯片。的确很烫。WIFI故障可以肯定了。而这种发烫严重的多半是电容电路造成的。想到换掉WIFI芯片。不过iPhone 7系列的WIFI芯片和CPU的距离好近。而且更换WIFI芯片之后还要拆硬盘解绑WIFI。麻烦,而且小有风险。所以选择了一个省事而且没有风险的办法----刮Wifi。
因为WIFI下面也是也有很多芯片和小原件组成的。我们慢慢的刮开。

果然发现有短路的电容,将其扣掉。打值正常了。有300多。

直接装机。开机。没有白苹果重启了。打开WIFI也正常了。但是还有个小插曲
虽然可以了。但是竟然阴阳屏了。好在问题不大。
保险电感FL3902损坏造成的。扣掉。直接短接。开机正常了
【维修结果】
由于没装WIFI天线,所以搜到的信号比较少。装机之后测试所有功能正常。连续WIFI放了1天电影都正常。维修完毕。

我是分割线

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鑫沙数码215(福雷德广场对面)
固定电话:0571-81950567‬
业务手机:15314619527
微信:15314619527
QQ:77767711

iphone7 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737-1.html

网友A:
又是个刮骨疗法,,,怎么确定是刮哪个 位置?确定 哪个电容短路?

网友:
谢谢,分享,好资料,我要努力学习手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个刮骨疗法,,,怎么确定是刮哪个 位置?确定 哪个电容短路?

WIFI一共也没多大,刮到短路的就扣呗。大不了就翘WIFI和硬盘嘛。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网友:
其它型号的wifi也可以这样刮吗?比如6S的?

网友B:
王老师,帮我指导一下哟!收到一台iPhone7P,能开机使用正常,使用过程中很少自动关机重启,一切正常。只有在关闭屏幕以后会出现睡死自动关机,有时自动关机无法开机,有时会关机后自动重启开机,都能进系统,测试使用各功能都是正常。电池损耗87,主板检测有panic 错误。但是发现在反复无线关闭打开、4G关闭打开、蓝牙关闭打开过程中靠近背面摄像头附近发热(没有拆机的情况),温度45度左右。考虑电源IC或者WIFI模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这有个7,一样的故障让我刷机了,报错4013.。。。。。。

网友:
刮骨疗法,没有功底不敢搞,这个WIFI流片的封装还有电容,看样苹果手机芯片封装和一般的IC封装不一样。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的修机经验!!!!!!!!!!!!!!!!

网友:
我是不会采取这种方法的,未知性太大,万一不小心,还是要用传统的方法,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的贴子含金量高 是我们小小白学习的好材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个刮骨疗法,,,怎么确定是刮哪个 位置?确定 哪个电容短路?

可以熏松香  加电看那边融的快  就刮那部分

网友:
换WIFI确实麻烦,这种方法看运气,有时候换准了就OK

网友:
楼主其实讲的已经够详细了,也不能细微到一个电容啊 如果有基础的这种提示挺好了

网友:
可以楼主机术娴熟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王老师,帮我指导一下哟!收到一台iPhone7P,能开机使用正常,使用过程中很少自动关机重启,一切正常。只有 ...

你看看CPU旁边的电感有没有虚的,尤其几个水泥电感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种故障,希望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胆大心细6666666

网友:
快准狠,现在手机活不多,学习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好好学习学习。,以后要多来看看。

网友:
还可以这样修,真是大开眼镜,,学习学习

网友:
全程都非常的专业 希望有一天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2018-05-20):
感谢楼主的分享,胆大心细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