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进水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8-04-20):
拆机检测,发现EC及周边进水腐蚀严重,清洗加焊后也不行,拆下EC检测脚位也没断,后面定了一个EC回来换上也无果,只能慢慢查电路了,检测到待机3V 5V异常。3V有,5V没有,待机芯片IPS21125,待机芯片这边没有进水直接排除,再往下查到Q35少了一个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由EC第83脚给的,直接飞线修复故障。

网友:
进来学习的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大多数都腐蚀断线 要有耐心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比较透彻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清洗干净耐心维修,祝你好运 !!!!!!!!!!!!!

支持 反对

网友:
唉  维修小白  表示看不懂图纸   、、、、、、、、、、、、

网友:
我遇到进水腐蚀的就不修了 容易返修被骂 哈哈

网友:
嗯,只要进水,我感觉断线,80%都会有。

网友:
进水机难修啊啊。。。。。。。。。

网友:
进水的一般细心点都能找到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也能好,我膜拜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歌,学习了长知识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大多数都腐蚀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怕断线,洗干净后,要一根根线看,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的拆解贴,可获得更多的金币哦!

网友A:
进水的机器返修感觉很高啊 。。。。。 你哪里呢

网友:
学习了。不错,思路很好,维修过程清晰明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断线 一般进水的机器我都会先把进水的地方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返修感觉很高啊 。。。。。 你哪里呢
没见返修,广西南宁市马山这边的,处理得好一般很少返修,谢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飞线这么厉害

网友:
清洗干净耐心维修,祝你好运 !!!!!!!!!!!!!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发一份上来分享。。。。。

网友:
楼主修得相当给力啊

网友:
片这边没有进水直接排除,再往下查到Q35少了一个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由EC第83脚

网友:
楼主比较专业

网友:
秒杀捡钱,,,,,,,,,,,,厉害厉害。。。。。。。。。。。。。。

网友:
进水我一般会用放大镜看半天,一般问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