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0 电池不充电不放电

楼主(2018-04-20):
接修一台华硕 x540up  有一个u口对地微短 阻值154   店员拆硬盘光驱转接板时没有先拆电池  机器修好后发现电池不充电不放电 系统下显示正在充电 电量百分之83 测量主板无短路无异常 直接测电池也是没电压 论坛有一样问题的 换过电池也是一样 有高手么

网友:
华硕没图纸啊 充电电路修到想死的

网友:
没有图纸确实不好搞定...........

网友:
测下电池接口的插入检测,与EC通讯的SMBUS是否有问题,还有温度检测啥的

网友:
检查电池到ec信号是否正常,充电芯片工作

网友:
最好用波波来测试一下哦,朋友们

网友:
已解决 看上个帖子 思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