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问题

楼主(2018-04-20):
求HP G4 主板正常情况下VGA的   行,场,时钟,数据脚 有波形吗 波形是神魔样的
求各位大神给解答
板子号是DA0R12MB6E0

网友:
主板现在什么问题啊

网友:
外接不显示  但VGA行场信号都有。

网友:
VGA行场信号脚都有电压  但是没测到波形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