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联想暗屏、闪屏通病

楼主(2018-04-20):
时间:三月三地点:广西百色
人物:ぃ青春苦短    世界这么大只有广西放长假!“壮族三月三”假期为4月18日、19日,经过调休后,广西人民可以有一个4月18日~22日的5天小长假!!这几天难得有时间发帖跟大家分享经验。
   第一台:华硕A555L,故障为单用电池时暗屏或者闪屏,接电源或接电源和电池一起正常,电池正常充放电。
   分析过程:屏幕背光开启或者升压电路故障,首先拆机更换新的屏幕确定是屏幕故障。拆开屏幕发现型号为N156BGE-L41, 带电池通电测试升压电容只有8.5V,明显不正常,BL_EN3.3V正常。升压芯片用的是CM509A在裂屏箱子里找到一样的 升压芯片,做好隔热保护后更换CM509A升压电容正常为30V左右,测试一天单用电池也正常显示了。此型号已修过3台一样故障,还有一台发现故障了,客户说发工资就来修,可能去你家了吧?亮机图就不拍了。
  第二台:联想FLEX 2-14D,故障为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分析过程:屏幕背光开启或者升压电路故障,同样拆机更换新的屏幕确定是屏幕故障。并且此机屏幕带触摸功能,拆开屏幕发现型号为B140XTN02 ,测试发现C242升压电容短路,F202保险烧断, 更换完两个原件后通电测试还是背光一闪灭, 再找到裂屏箱更换同样大小的升压电感和二极管装机测试正常, 同故障机子修过两台,希望帮到同行,记得加分!

 会员204929300鑫豆2024-6-16 10:48
 会员1191480300鑫豆2024-3-10 17:14
 会员11268022元2023-4-13 16:54
 会员6313672元2023-3-30 16:56
 会员541652元2023-3-24 16:17

网友A:
CM509A 这个芯片的故障率很大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果断,给你个赞,,,,,,,,,,,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果断,给你个赞,,,,,,

网友B:
一般直接换屏,换下来的屏修好再当二手屏卖。利润高点

网友:
这种我们一般先报换屏,,如果客户感觉换屏贵了,,在说这屏如果你感觉贵,我们可以帮你修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能修屏幕的都是老师傅啊……我们都是直接更换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509A 这个芯片的故障率很大

对,修过几台了都是这芯片引起的故障,备了10个芯片等着,来者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直接换屏,换下来的屏修好再当二手屏卖。利润高点

直接换屏是省事但是利润不高,价格透明。再一个就是像联想的这台机子带触摸边框的,不好分离,所以能修即修。

网友:
         华硕这内暗屏遇到很多,特别是X555LD

网友:
遇到了可以参考参考,感谢分享,加分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换屏就正常 插电源就正常 用电池就不行

网友:
真没修过屏,都是直接换,下次遇到了可以留下来自己修修了

网友:
基本都是直接换屏    下次可以自己修修看

网友:
我怎么遇到华硕闪屏的  直接换屏。..旧屏在 其他的机子上电池电压为10V的 都可以正常使用吖?

网友C:
楼主你这样修给客户省钱啊。良心商家,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样修给客户省钱啊。良心商家,加分。必须加分

呵呵好的就是很好 呵呵呵     太好了  省钱还能挣钱

网友:
能病学习了,一般遇到屏问题我们直接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