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不能重启,但可以关机

楼主(2018-04-20):
症状:X201启动后可以关机,然后再次启动,
但是启动后做重启操作,
在关机瞬间就黑屏(win10系统,如果是win7就是停在正在关机...),
然后蓝牙灯和电池灯常亮,风扇一直转,
此时要长按电源键才能关电,然后才可以再次启动。

可能导致的原因:
有一次带点插拔排线,结果把背光保险丝F1烧了,换了保险丝后背光即可正常,但随即出现以上情况,估计是硬件问题,因为无论在win10,win7,PE都是同样的现象,请大神们帮忙诊断诊断,先谢了!

还有一个另外的症状,就是正常关机后再次启动后指纹就不能用了,一定是长按电源键断电或者拔了电池和电源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先刷BIOS 不行换EC  先刷BIOS 不行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不行换EC  先刷BIOS 不行换EC

BIOS已经通过官方工具升级到最新BIOS了,
然后EC是那个IO芯片吗?原理图上U17?LENOVO 54Y9009?这个我也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B:
我记得 以前  的机器有网络唤醒功能,我只是 偶然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 以前  的机器有网络唤醒功能,我只是 偶然想到,

这跟我这重启就死机有什么关系呢,大侠能解释详细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