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 la-6881p不出CPU电压一波三折

楼主(2018-04-20):
昨天天客户拿来一机器,说开不了机。一看是联想Y470。插电电流3.6左右.测cpu无电压.
以为是通病(芯片主供电电压断线).测主供电正常,测量发现ISL95831 开启信号VR_ON没有,

看图直通ec,测ec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只继续查其它电压,发现PL601+VCCSAP没有出来.测PQ601 G极阻值只有30,

更换pu601-RT8209BG和上下管,通电大电流,心中一万个草泥马,重新换一套通电流0.8左右。测开启信号VR_ON正常了,但是cpu电压还是没有,测ISL95831外围电路正常,更换ISL95831涛声依旧,再查没有发其它问题只能再次更换ISL95831,还是涛声依旧。没办法只能去掉ISL95831-24脚的电阻cpu电压正常,说明芯片正常。接来不知道什么办?只能暂时放下。
笫二天不知如何下手,继续无奈,测来测去没发现其问题,...............................................................后来换个cpu亮了。心中十万个草泥马。忐忑打电话给客户沟通,客户爽快答应。
这个机花了不下三小时,发贴文化有用一个半小时,收入不到二张。加分加分加分
能不能给个精华。

网友:
      是换到坏的管子了吧,CPU也坏这就有点无奈了,幸好客服爽快的答应换

网友:
是开始管子坏了导致CPU坏了把。。

网友:
一个机好几个故障是最郁闷的,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过这块板子 电流好像也是0.3 还是0.4 +CVVSAP电压有0.9 就没有CPU电压条件都正常芯片也换了 本想换个南桥的 最后发现断线了  去掉ISL95831-24脚的电阻不能代表芯片是好的

网友:
你的收费够本吗?加上CPU,是不是太便宜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没赔钱吧,有点不相信哦

网友:
短路机子最好修了。最怕遇到没信号的。本人不是很懂信号类的。多看点贴学习下

网友:
可能是你换管子和芯片大电流那一下把CPU烧了哦

网友A:
。。楼主换管子没有先测量的习惯。

网友:
耐心真好,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管子没有先测量的习惯。

呵呵呵   细心技术 就是好 呵呵呵 是

网友B:
感觉修得有点累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是开始管子坏了导致CPU坏了把。。

网友:
我感觉是这个cpu供电芯片坏了导致cpu也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修得有点累了

是的修的好累,但是客户最终答应加钱換u是个安慰,

网友:
经常碰到一个机子很多问题的,习惯就好

网友:
cpu都坏了                        无语

网友:
CPU搞不好是你自己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