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hex打开磁盘显示这种情况,求助

楼主(2018-04-20):
无法 读取 扇区 6,291,472 / 驱动器 I:.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无法 读取 扇区 6,291,488 / 驱动器 I:.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无法 读取 扇区 6,291,492 / 驱动器 I:. 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
驱动器 I: 无法 打开 "$MFT". Unexpected data at offset C0000000 and offset 2000, Res=9, Res2=9

然后c0000000位置全是ff之类的

网友:
求具体解决方案,大佬
为毛有字数限制

网友A:
WINHEX 针对坏区  不好的  最好用其它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HEX 针对坏区  不好的  最好用其它软件

推荐下什么软件,毕竟里面一个多t的资料

网友:
有坏道,用效率源数据指南针

网友:
有坏区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