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维修

楼主(2018-04-20):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G480的机子,客户描述进水,进水还是很多的,客户自己把水处理过,现在不开机了,拿给我修,拆出主板看了一下,除了EC几个引脚有点腐蚀发黑,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腐蚀,打下阻值,公共点阻值正常,先给EC洗刷刷!再加焊一下!开始上电电流0.000A,没待机啊!下面看图, 图纸发现三处问题,图1 EC111脚AVCC焊盘腐蚀断线,补线OK,图2 U39 3V转换G级没19V,换掉相连电阻OK,3V正常转换!图3 显卡供电芯片主供电没有,测得是经过一个电阻到公共点,就是图中上管位置,换电阻OK!这时触发电流在0.9V到1V 左右跳变,测得各个电压已出,接屏发现已亮机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处理过的,客户自己处理可以原谅,要是同行处理过的又没整好,进水点又不明显,就不好下手

网友:
进水被清理过的比较难找问题,只要细心就能修好。

网友:
技术很好  这么多故障点 都能一一排除  不错 补线位置是在PQ8那里吗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洗完  该飞线的飞线  该换的换   最后不跑码。南桥BIOS CPU神马都干了就是不开机  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麻烦,后遗症也比较多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麻烦,,,,,,,,,,,,,,,,,,,,,,,

网友:
进水没有烧短路就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