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A1311,有开机声音,黑屏

楼主(2018-04-20):
一体机A1311,2784-A主板,有开机声音,黑屏,非暗屏,双系统,能听到win10进入桌面的声音,主板状态灯亮第一个和第二个,第三、四灯从没亮过,测电源输出基本正常,高压板输出都是11.9V,高手帮助分析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有声音说明驱动板是好的,不亮重点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说明驱动板是好的,不亮重点查高压板和灯管。

感谢回复,我一开始的想法也是这样,但是能排除显卡的可能性吗?LED灯条检查过也没什么问题,再就是主板上的第三个指示灯不亮也干扰了判断范围,买了一根minniDP转VGA线还没到,想试试外接显示看看

网友:
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线到了,外接也是黑屏,应该可以排除高压板和显示屏了,能确认是显卡吗?

网友:
检测下背光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应该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机器已修复,确实是显卡故障,修复后开机第三、四灯也亮了,说明一点修复之前背光无3.3V输出,由于外接无显示,并且无相关资料,所以无法详细检查;显卡修复后测量背光电压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