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数据恢复插u盘死机

楼主(2018-04-20):
接一个u盘数据恢复,把u盘插入电脑,过一会电脑就会死机。插到哪个电脑哪个电脑就死机。是u盘里面的主控芯片坏了,还是存储芯片坏了

网友A:
是你U盘里面有病毒吧 能识别到吗 还是插上就死机了 杀一下看看  不行就丢了吧 一个u盘 也没多大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U盘里面有病毒吧 能识别到吗 还是插上就死机了 杀一下看看  不行就丢了吧 一个u盘 也没多大价值

我接的的是数据恢复,你让我把u盘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