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泊尔电压力锅的问题

楼主(2018-04-20):
手上有一个苏泊尔电压力锅,型号是CYSB50FC89-100,故障为报警E2,判断为热敏电阻开路,可不知道热敏电阻的阻值,有知道的同胞吗?

网友:
顶一下,感谢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是指传感器吗  一般100k左右  少见70k

网友(2018-05-30):
热敏电阻一般是100K吧,你换这个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