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HP CQ43 CHICAGO_HR_HPC 自动开机0.42A维修

楼主(2018-04-21):
板号: CHICAGO_HR_HPC  MV_MB_V1
地点:深圳

客户的一台惠普CQ43 插上电自动开机卡在0.42A,电流没怎么跳变,不显示。

开始拆机维修

测量各大供电发现除了独显供电、集显供电没有,其它都有
测量无线网卡接口复位 BUF_PLT_RST# 1.29V  有问题

追查其来源是US4 同向器,另一边是平台复位3.3V

把US4拆了,打值4脚400多,直连2 4脚, 也被拉低为1.29v,
BUF_PLT_RST# 去了几个地方 EC, UL2网卡,UC1读卡器芯片。。。

只好一个一个拆
先拆UL2网卡,涛声依旧

再拆UC1读卡器芯片,BUF_PLT_RST#已经变为3.3V,电流欢快地跑起来了

装机测试,已经可以显示了,

读卡器用的少,可以不装
最后把网卡装回去,维修结束
码字不容易,各位打赏点分吧

网友A:
哪个是读卡器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读卡器芯片啊?

谢谢分享 呵呵呵 太好了呵呵呵     楼主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通俗易懂,点赞~!

网友B:
*WF词语*板,现在买一张板比一些坏的凶的成本还低,换还安适些。

网友:
读卡器有短路导致不复位,显卡和集显供电不出。

网友:
谢谢分享 呵呵呵 太好了呵呵呵     楼主

网友:
图文并茂,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读卡器芯片啊?

UC1读卡器芯片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下子就找到复位不正常,顺藤摸瓜找到问题

网友:
读卡器不良拉低电压 不错不错

网友:
很多笔记本都是因为着些外设引起 开不了机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了不起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WF词语*板,现在买一张板比一些坏的凶的成本还低,换还安适些。

维修是这样的,能修就修,如果是成本高的话,就和客服商量换主板吧!不是所有的旧电脑都换主板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谢谢分享 呵呵呵 太好了呵呵呵     楼主复#

网友:
读卡器坏子拉低信号 ,做维修就要一个一个的找

网友:
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非常感谢!

网友:
BUF_PLT_RST#应该是低电压有效?  1.29V  应该说明是复位了呀   为啥不对呀 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