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的待机问题,还有哪些原因引起TB62D515FG发出-PWRSHUTDOWN低电平信号?

楼主(2018-04-21):
Thinkpad X230不过保隔,待机芯片TB62D515FG是从另一片正常工作的X230i赛扬主板上拆过来的,已经确认U39的VREGIN20电压正常,pin103的VCC3SW电压3.3V,pin100电压7.5V正常,pin97的-SHUTDOWN电压3.3V,pin30电压为0V,pin98的TH_DET电压0.1V正常,pin96的-PWRSHUTDOWN电压0V、异常。

挑起U39的pin96引脚后,定位-PWRSHUTDOWN电压0V来源于U39芯片、而不是外部电路引起的。

同时拆掉了这片有问题的X230主板的Q51、以及正常工作的那片X230i赛扬主板的Q51,对比发现2片主板的U39都有M1_ON信号发出,但这片X230问题主板-PWRSHUTDOWN电压0V。

恢复Q51,上电发现X230问题主板的M1_ON信号只有极短时间出现。拆掉U39的M1_ON开启信号的输出电阻R1487、经10K电阻上拉至VCC3SW,强制开启U46电压芯片TPS51220ARSNR,则有稳定的VCC3M、VCC5M电压,但MPWRG信号为低电平。

拆掉U39的pin105的MPWRG信号的输出电阻R1528后,确定MPWRG信号是被U39拉低的。

最终结果:
恢复R1487、断开R1528,挑起U39的pin96引脚,上电能正常待机,VCC3SW电压3.3V、VCC3M电压3.3V、VCC5M电压5.1V,U39的pin66电压24.5V、pin54电压14.5V。
正常情况下,X230上电时待机电压只会保持几秒钟、然后会消失,当开机的时候再次产生。目前的问题是待机电压长时间保持,且主板未装bios黄电池、未能自动开机。另外,接上键盘也不能开机了。
请问可能的故障原因?

X230 11232-1_final_r4.pdf

X230电路图

网友:
楼主 还没解决呢     又发帖了     这个得月饼大神来了       我也想知道哪里的原因   加分顶起来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看图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