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96Sw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8-04-21):
前几天一同行送来一冠捷显示器如题。不开机时测驱板的供电5V由2.39V到3.4V不停的跳变,电源板上还伴有啪嗒啪嗒的声响。判断就是这个电源板的5V有问题,电容,光藕,二极管三极管431通通换了一遍还是一样。看到肖特级二极管D904旁边有个D905是个空脚没用,找了个一样的肖特级二极管换上OK,测试两天了都正常亮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望大师勿喷。上图

网友:
原来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余量不足,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可能是原来那一个肖特基整流二极管温升过快或者性能不良。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多次,但都没有修好,下次碰到了我也试一试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做,楼主真是666,哈哈

网友:
支持一下!感谢楼主分享!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