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808 VER:1.0 B75MA-E31 反复重启

楼主(2018-04-21):
V星MS-7808 VER:1.0 B75MA-E31  反复重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华硕 p8h61-mlx3 plus开机提示 cpu over voltage error

网友A:
缺信号吧,代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信号吧,代码是什么

有信号,可以点亮  点亮又重启

网友:
cpu over voltage error  CPU电压检测偏高重启。。。 进BIOS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