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68X-UD3P-B3 没待机

楼主(2018-04-21):
5Vdual不出,没3Vdual.
U12 2,6脚没2.5V . 拆c30 有了.
但q43,G 4.9V,S 5V. 不变,不知何因.
后直接挑起Q43 G 飞到5脚搞定

网友:
这种应该是拆掉一个二极管就完事儿了

网友A:
但q43,G 4.9V,S 5V. 不变,不知何因.
Q43的脚位电压是对的,开机后G级有5VSB下拉得到,S级直接接的是待机的5VSB,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q43,G 4.9V,S 5V. 不变,不知何因.
Q43的脚位电压是对的,开机后G级有5VSB下拉得到,S级直接接的是待机 ...

待机 q43 G极低电压,P管才导通,待机 q43 G极低电压,P管才导通

网友:
拆掉P_EN相连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没发现有二极管,没发现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