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键盘只有个别按键能用。换键盘了一样。

楼主(2018-04-21):
E430键盘只有个别几个能用换了键盘一样 量了下对地值都是正常的 。求助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大家了

网友:
1. 换键盘后是不是还是原来的键位故障?  很多翻新键盘!!!2. 另外注意安装键盘后,D盖上的镙线长度,会直接上穿到键盘的引线!!!

网友:
没接螺丝。原本的键盘排线被顾客扯断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干EC KB9012 , KB9012到 排线 的电路

网友:
是啊,查EC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EC KB9012 , KB9012到 排线 的电路

你的意思是换EC吗?我一会吃完饭回去看看有没有断线。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换EC吗?我一会吃完饭回去看看有没有断线。

哦哦哦谢谢了等会我回去试一下。先吃完饭饿了

网友:
IO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换EC吗?我一会吃完饭回去看看有没有断线。

这个是带 程序的 KB9012

网友:
教你一个判断是键盘的事还是主板的事的方法,开机后 打开键盘测试软件,万用表调到电阻档,去掉键盘,划键盘插座(主板上的),一个表笔量一个头,另个表笔从一头划到另外一头看看那个键盘有变化,在继续划其他的脚,能区分是键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过楼上这位大神的方法不错,下次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