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少见的P5G41T-M LX3 REV1.01全板无复为故障

楼主(2018-04-21):
型号:P5G41T-M LX3 REV 1.01
故障:全板无复位
检修:目测,南桥旁1.5v滤波鼓包,换了无果。
      查各路供电正常。
      时钟IC工作了,C_PG电压3V正常. PCI 33M波形正常。

      查南桥旁的VRM_PG 3v正常,这就排除了PG信号引起的故障。
      但PCI_RST信号没有电压。

      重点查IO给南桥的RST信号,果然IO左上角的822排阻,IORST#电压只有1.5V左右,正常应该3V
      旋焊822排阻,OK

网友A:
IO要给桥复位吗?复位不是南桥发给全板的吗

网友B:
楼上的疑惑同样有,复位信号不是桥发IO,然后IO发给全板的吗。。。。。。

网友:
华硕主板没有电路图,具体的时序没有研究过。
反正我是沿着复位电路的思路,找到故障点。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疑惑同样有,复位信号不是桥发IO,然后IO发给全板的吗。。。。。。

是桥发给IO IO发个其他设备  华硕的点位图只能看见连接那些元件  是看不见先从哪到哪的 应该是这样

网友:
一般复位是桥发给各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要给桥复位吗?复位不是南桥发给全板的吗

南桥要得到IO的PWROK的信号和CPU电源好信号一起发给南桥,南桥其它条件满足,才能发全板复位呀。注意这个PWROK的信号是电源24PIN的灰色线的信号进入IO后产生的。

网友:
ASUS的822,经典

网友C:
修华硕的主板,当修到没有思路时,可以找一下板上的822,逐个测量一下排阴两端,电压不一样的就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华硕的主板,当修到没有思路时,可以找一下板上的822,逐个测量一下排阴两端,电压不一样的就换掉

你这个方法不可取啊,有些822作为上拉电阻,有可能就是有压差的。这不能作为判断822损坏的依据。

网友:
牛B啊,一般这种比较旧的机子修起来钱不多,没有劲,都是叫人换主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