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大神快进来看一看

楼主(2018-04-21):
一个DELL笔记本
不开机,拆机后
表笔点开关接口可以正常开机,在用表笔点一下正常关机
然后用开关死活不能开,而且开关是好的,按开关的时候,接口3.3V也正常被拉低
但是就是不能开机,有遇见过的吗?
这个开关板就一个小开关,什么东西都没有

——————————————————
仔细审题后在回复哦!!!

已经解决,请看本人的另外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6398-1-1.html

网友A:
开关板排线不是一个PWRSW信号吧,还有好几条线路,查查吧

网友:
明摆着就是开关板故障   都不要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排线不是一个PWRSW信号吧,还有好几条线路,查查吧

这个开关板就一个小开关,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技术好是关键 细心才是最终取胜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