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plus r2.0触发掉电

楼主(2018-04-21):
      华硕主板p8h61-mlx3 plus r2.0触发瞬间掉电,测电压内存1.5v正常 ,桥1.05v正常 ,1.8v正常,总线 cpu电压为0,打开点位图,找到总线电压出处pq21, g极电压为0, 由点位图知道pq21 g极连as324m七脚,测as324m五脚电压为0, 五脚与三极管pq17 c极相连,受控于三极管pq41, 触发瞬间测得pq41b极有1.05v电压,c极电压5v没变化,由此判断pq41坏, 在此偷了点懒,直接取掉pq17,触发直接亮机,付上亮机图及亮机bios

网友:
投篮偷的好。。。。。

网友:
简单、直接,这个修的不错,给楼主加分。。。。。。

网友:
LZ这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了

网友:
修的不错,简单直接

网友:
很好,思路清楚,就是台式机的图纸版本太多,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一样,有图纸还是好修的

网友:
VTTEN没有导致的不亮机  这块板子容易出现这个故障  vtten测试点在Q41上面 大家可以借鉴

网友:
这类板基本上都是VCC_CPU、VCC_1.05V。VCC_1.8V出问题的多

网友:
修的不错,简单直接  ......................

网友:
我上次修到时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比你的多一个,没有复位,连换了2个三极管才搞定。

网友(2018-05-31):
我手上有块这样的板,还没搞好。学习了,感谢大神

网友(2018-09-2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楼主的修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明白。很好维修的通病。谢谢。

网友:
简单。明了。明白。很好维修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