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无法开机,表笔点可以开机,奇葩案例,简单解决

楼主(2018-04-2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6380-1-1.html
这是我刚刚的求助贴,也就是在刚刚我查到问题了
——————————————————————————————
板号DJ1   09259-2
故障现象:不触发
待机:0.017
按开关没反映,电流没变化
表笔点开关,正常开关机,一切正常
看到这里我确定是开关板坏了,拆下开关板,上面就一个开关,无其他任何元件
仔细看了下,没有断线,测量一下开关也是好的
——————————————————————————————————
到这里晕了,刚刚发了个求助贴
按开关测量主板上的开关接口,3.3V的开关信号正常被拉低,为什么还是无法开机的
但是表笔点一下即可正常开机,真是奇怪了!!!!!!
之后我又测量了,这个开关信号到EC的脚,果然有问题
这条线是直连的中间没有元器件,按开关,开关接口3.3V被正常拉低
但是EC的脚位拉低到1.7V而已,这肯定不正常啊
————————————————————
这个主板是有个小板的,因为开关信号是从这个小板接口到EC的
其实就是这个接口脏了,导致阻值变大,相当于中间加了个大电阻,所以EC这边才会拉到1.7V而已
你瞅啥呢,加分呢!!!!

网友:
万用表 二极体挡 这样给力?  可以拉倒 低。。。。。。

网友:
真是怪问题,下次遇到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