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57BIOS损坏,另辟蹊径修复法~

楼主(2018-04-21):
接修同行的一台DELL 5557, 原故障不识别独立显卡,加焊显卡后故障依旧。这本子主板集成I7的CPU,换板价格不菲,和客户报价更换显卡,350元。显卡到货拆原显卡,装新显卡,一气呵成。启动系统还是不识别独立显卡。冷静下来想起以前修过类似的故障是BIOS的问题。何况这个BIOS 16m的,估计电源管理等很多信息都和他相关。这个BIOS不好找,试了几个有的不亮机,有的干脆不开机。应该是内置ME的原因。正打算研究一下合成BIOS。灵活一现!!!既然能正常启动系统,去官网下个BIOS,在系统里面升级一下试试呢。说干就干,下载,升级,重启,一切正常,独立显卡识别,故障修复!!
有时候遇到休眠问题,或是其他故障,可以进系统的机器大家可以试试系统下升级BIOS,都不用拆机,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另附好用的BIOS,如果这个本子独显不识别刷一下就可以解决。机器型号:15-5557 板号:D051P

D051P 8显存不认独显OK1.rar

网友:
呵呵,这个方法好使,遇到几台联想的,都打售后电话让发bios!

网友A:
这个bios是在线刷是吗,不是拆bios芯片刷是吧

网友:
又白发了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是在线刷是吗,不是拆bios芯片刷是吧                                                           ...

这个是修复后用编程器读取保存的

网友:
无所谓,有赚,芯片55,报价350元。。

网友:
这个在BIOS下没有显卡选项吗,不能改

网友:
现在bios坏的真多

网友(2018-07-11):
好经验,bios损坏,会导致不识别独显,谢谢分享

网友:
bios坏,会导致不识别独显。

网友:
在官网下的bios当然好用了,主要是能开机才能刷。

网友:
我故障跟你一样,识别不到硬件,刷了这个BIOS真识别到了,赶紧把定的显卡退了。。

网友:
巧在能开机

网友:
NVIDIA的显卡从GT105开始就很少很少有通病了 还是怀念以前5200,7300 8400等显卡通病时代。

网友:
这种现象以前在弘基的电脑上遇到过,也是上官网下载BIOS直接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
这个方法好   今后
可以试试

网友:
dell的机器有时候真的很奇葩,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