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附芯片pdf)雷柏RE09-0168E10进水,无待机,不触发,不充电,

楼主(2018-04-21):
     型号:雷柏RE09-0168E10雷柏灵刃潜行版

     故障:进水,无待机,不触发,不充电。

     维修经验:通过传统机型3.3V+5V待机思路迅速查找隔离保护电路,借助芯片图纸
分析出电路走向。

     进水图片:

     维修步骤:首先拍照检查有无进水遗漏部分,防止后期走弯路,无从下手,然后上
迅维网寻找图纸,发现这款机器一丁点图纸都没有,只有bios,x宝也没有,没办法,
只能依靠经验盲修。
     清理完水渍后,检查各大电感,并无明显短路,调电压1V上电,没有电流,然后
逐步上压,上至20V,没有任何电流变化,3.3V和5V没有,前方高能!
     重点:因为没有图纸,机器所使用的芯片也都是较新的,没有了解过,所以并不能
断定没有3.3V和5V就是不对,而且Type-c接口,之前并无了解,只知道新款苹果电脑
也同时使用,随即,在网上查阅资料(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任何问题都要全面思考)

     在芯片所连接的电容上测得20V正常,那么下一步,应该是到待机和充电电路,由于修苹果
所得经验,电源首先要进入充电芯片,充电芯片要输出ACOK信号,随即,检查芯片,确定
是哪个芯片第一步需要AC介入,(当然,传统机器也需要acok信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电源接口问题
因为接近苹果,所以优先考虑是否必须接入电池?)
芯片图纸如下:

     芯片是封装的,并没有办法测试,优先测试电池是否正常,测的电压10V多,电池正常,插主板上,
主板不启动,啥意思?!还不放点?难道真和苹果一样?没有头绪,把主板完全拆卸,单板加电池,
哎呦,情况有变化,cpu有温度了,断电插电源,还是没有反应,但是单用电池正常,mmp,肯定是
某一个配件问题,检查拆下来的配件,图片如下:

风扇那边的usb小板,只要接上,即使单用电池主板也不触发,把小板插下来检查并无进水,也没有
明显短路,再插上试一下,又tm好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把小板放在外壳上就不好,插上
以后不通电测短路,也不短路,那为什么插上去就不出发呢?琢磨了三分钟明白了,这tm上面带
休眠,只有机器上半部打开的时候,才能通电,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剩下最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充电,电感没有点,第二个就是AC插入,是否出待机?
  这两个问题走向一条路,那就是隔离保护是否不通过?因为充电芯片没有电,待机芯片也没有电

这个芯片的图纸很重要,让我知道电并没有进到芯片,而且,待机是存在3.3V和5V的,
那么跟我预想的一样了,电就是没有过隔离保护,
由于没有图纸,只能从芯片待机的Vin向前查,(没有芯片,倒序查是我习惯的手法,因为能更准
确的确定是否有微短路和短线的情况)
一路查到隔离保护,发现mos管有开启信号,但却不输出,哈哈,问题就是他了,首先
用音频线上的细丝短接,这样确保有短路或者负载大的时候瞬间熔断(独家秘方)
短接后正常,不带电池也能开机,随即换大一号的铜丝,用来测试能不能充电,
这是问题点的图片

上电测试后,发现电源正常,电池充电正常,冲了一个小时候,带电点亮测试
完全正常,下面是亮机图,码字不易,传授经验更不易,
总耗时3个小时,累了,先扯到这

     总结:在没有图纸盲修的情况下,不要放过任何
一个可能性,多一条思路,至于图纸,没有图纸,
也可以找芯片pdf,这样,会让你更加了解。

网友A:
那MOS 管 就这样处理???  飞线....

网友:
新型接口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MOS 管 就这样处理???  飞线....

放在那里充电放电影测试呢,我在休息

网友:
原来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保存这个机器的BIOS   重金相求

网友:
             好的高端机都是用Type-c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保存这个机器的BIOS   重金相求

bios保存了,请对应下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6569-1-1.html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能修好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