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JF进系统黑屏,外接显示,请给思路

楼主(2018-04-21):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华硕A450E47JF的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我大概的测了一下待机电流,发现待机电流有变化,就跟客户说这个应该容易,因为白天太忙,就让客户留下机器和电话,客户就回去了。到了晚上,因为华硕的这种机器BIOS程序都容易坏,我就到迅维论坛上找到相关的BIOS,然后下载下来,刷上,然后重新焊好,开机,果然,机器启动了,大约等了差不多10秒,屏幕有显示华硕LOGO了,并且自动进入CMOS设置,我以为机器都可以正常了,就把机器外壳装好,然后重新开机,接着开始进入系统,可是,系统准备登录桌面时,屏幕就黑屏了,系统登录时能听见音乐声。于是,我外接一台显示器,发现机器确实能正进入系统,而且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通过华硕组合功能键选择双显示设备,笔记本主屏幕还是无显示。
我以为可能是系统问题,就换了一个店内维修用的硬盘,用U盘的PE系统启动,并能正常进入PE系统,笔记本的主屏幕也能正常显示,我更加确定了我的想法,就直接重新克隆了一个WIN7系统,系统的安装过程中笔记本主屏幕一直能正常显示,显示的颜色也很正常。就是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在登录系统桌面时,问题又出现了,笔记本主屏幕又黑屏了,这时,我接外接显示器时发现,外接显示器过程中,外接显示器也没有马上显示桌面,要么白屏,要么灰屏,你必须按一下电源开关按键,让机器进入睡眠待机,再按一次电源开关键,外接显示器才亮起来。顺手点了一下设备管理器,发现显卡驱动正常,监视器里面却只有一个即插即用监视器,我明明外接了一个显示器,加上笔记本自带的屏幕,应该是两个才对啊,怎么只有一个而已呢,再进入屏幕分辨率窗口去看,确实发现只有一个显示器,点检测按钮就提示没有发现任何监视器。
于是,我关机,把笔记本屏幕拆出来,把硬盘也拆出来,不让电脑进入系统,测量开机后,屏幕接口处的电压,发现,开机未进入系统前,屏幕接口处的第2、3、4、35、36脚都有3.3V电压,第38、39、40脚都有18.7V电压。
再关机,把硬盘接上,开机,进系统桌面前,屏幕接口处的电压与刚才检测的一样,可是,准备登录系统桌面时,发现屏幕接口处的第4脚还有3.3V电压,第2、3、脚的电压从0至3.3V不断的跳动,第35、36脚已经没有了3.3V电压。请问各位大虾,下一步我该查哪里呢?

网友:
是不是BIOS刷错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