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 2个BIOS调换一下就不开机了

楼主(2018-04-21):
我试了好几次,开机正常的BIOS只要调换一下位置,通电掉电,你再换回来也不能开机了,只能重新刷BIOS,真奇诡,大家验证一下
刷BIOS

网友:
这和技嘉的双BIOS设计不一样。技嘉的两个BIOS内容可以一样。可以对调。
而笔记本的两个BIOS芯片内容不一样。不能对调的。开机时会往里面写入数据的。

网友:
就好像你如果用了360在修复漏洞,然后异常关机。等下在开可能就GG了,遇过三星的这样

网友:
只能说明 大哥你好闲啊 没事多研究其它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奇怪的,两个bios的底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