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A1398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21):
触摸板换过,电池换过,BIOS刷过,USB小板断开过了
板号是:820-3662-A
请问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不进系统的时候,有时就是跑这么一段

网友:
干一下SMC试试看,都是SMC控制的

网友(点评):
能显示的机器,不到万不得已先不动smc,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触摸板坏了 换掉就好 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坏了 换掉就好 我遇到过

换了一个新的了,请问你的也是这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B:
触摸板坏了                 换一个式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板坏了                 换一个式以下

排线要换啊?排线上线有电路,好像带程序?因为刚换了一个,还是原故障

网友:
楼主,你这摔过的机子吧,这么不稳定

网友:
排除外设,有这功夫换个smc,给客户讲好风险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不插触摸板,只插触摸板排线就会出问题,是换的新排线,所以可以排除触摸板问题

网友:
1、苹果的机器 如果不插触摸板的话 进系统键盘有时失灵

网友C:
查一下电池的检测电路  如果不行那就有可能是SMC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电池的检测电路  如果不行那就有可能是SMC的问题

这个smc带程序吗?要新的就可以还是要换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smc带程序吗?要新的就可以还是要换剪板的?

苹果的SMC都是带程序的 只能买剪板或裸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