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

楼主(2018-04-21):
华擎主板没有CPU供电,求个点位图,论坛的图纸搜太贵了,要10分啊咋弄去

网友A:
内存供电 桥供电有了吗 总线供电这些都有?  只是没有CPU 供电的话可以查下供电芯片的引脚

网友B:
华擎主板的图纸我都没有收集到过,如果是CPU没有供电,只有从CPU的芯片的图找相关电路分析来修理的。

网友C:
华擎主板没有图纸不好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 桥供电有了吗 总线供电这些都有?  只是没有CPU 供电的话可以查下供电芯片的引脚

内存供电什么的都有了,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擎主板的图纸我都没有收集到过,如果是CPU没有供电,只有从CPU的芯片的图找相关电路分析来修理的。

主要是想找供电芯片周围的小件都有哪些和CPU供电芯片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擎主板没有图纸不好修了

知道不好修,这才在网上找点位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什么的都有了,没有CPU供电

总线供电也有了吗?有的话看看百度有没有CPU供电芯片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也有了吗?有的话看看百度有没有CPU供电芯片的图

现在CPU供电已经修复了,但是开机有4声报警,还是不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CPU供电已经修复了,但是开机有4声报警,还是不显

有检查内存和集显吗 插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三板斧先搞起,好多都不用看图旧能搞的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检查内存和集显吗 插个独立显卡试试

查了,内存供电有, 118   238   236都有3.3V 独立显卡也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内存供电有, 118   238   236都有3.3V 独立显卡也上了还是不行

你是华擎哪个型号的主板 我看我有没有图纸  另外 没有诊断卡吗 没有代码不太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