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 上下半屏显示有差别,下半屏显示 少了点横线?

楼主(2018-04-21):
海信的LED46K260X3D
开机的时候,显视是正常的。10分钟左右下半屏的显示就没有上半屏的清楚了,对比上半屏看,下半屏就像少了一条条的横向像素。
看图

我拆机看了逻辑板,下图

我把左右排线调换,问题依旧。
我把左排线拆下(画×的),只留右边的排线,问题依旧(看到的是右白屏左蓝屏,还是能看到下半屏显示不正常)
我把右边的排线拆下,只留左边的排线,问题好像没有了(看到的是左白屏右蓝屏,看到下半屏显示正常)
而且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逻辑板插着两条排线的时候有响声,但我不能确认是哪个元件响。只插一条排线的时候没任何声音。
请问这上下屏显示有差别怎么修?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屏边板上有电容漏电或者侧边IC有一个不良引起的。认真测一下供到屏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是屏边板上有电容漏电或者侧边IC有一个不良引起的。认真测一下供到屏上的电压

哦,谢谢指点。第一次修屏电路,不敢下手,慢慢摸索中,如能修好,再上图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