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不充电,单电池可以用,单适配器可以用

楼主(2018-04-21):
X450CC笔记本一台,故障不充电,单电池可以用,单适配器可以用,分析原因为未识别到适配器或未识别到电池

充电芯片24725A,测适配器条件,VCC,ACDET,ACOK,ILIM,SCL,SDA,SRN没毛病,芯片具体定义请移步我发的翻译定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456-1-1.html;适配器AC_IN#(此处名称AC_IN_OC#)为0V正常,电池到EC,电池到充电芯片SM导通;电池到EC的电池插入检测脚BAT1_IN_OC#发现电池插入拉低为0V,过了一会为1.7V,因为插入被拉低到多少具体,所以当时没发现,以为没接触好

后来测适配器隔离管发现第二个管击穿,以为换完就好了,然.......

刷BIOS,换充电芯片,然........

看帖说有EC周边排阻问题的,结果那个大兄弟发了好多错误的数据出来,别人给了一个反对.....

实在没办法了,能查的都查了啊,吹一下EC周边试试吧.......

结果吹完真的神了,瞬间能充电了,待到完全冷却发现又不能冲了,虽然没有好,但是总算找到点了

        r3021,

看看附近发现EC的电池检测脚在插入的时候应该直接被拉到接地,3.3V由100K上拉和330Ω分压,结果为0.01V

,那么该脚BAT1_IN_OC#有电压就是错的,实测电池7、8、9是通的,都是接地,主板上8、9是接地,7脚有330欧姆连接,接入电池后该脚完全被拉低到地...........

此机器电池隔离管为N沟道,适配器隔离管也为N沟道,适配器模式适配器隔离管G级被升压到24V左右,电池模式电池隔离管G级被升压到20V左右导通产生公共点AC_BAT_SYS

以上数据均为反复实测,实测,实测.........
其他原理比较忙,就不做分析了,有兴趣的自己去研究

忘了说了,我拆下来的r3021拆下来检测仍然是100K,MD拆下来了还装死,目前电阻情绪很稳定,应该是漏电...........

另外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这个机器的光驱固定螺丝在里面,唉,多少次了,心累..........

不要忘记加分加分,发帖不易,用心发帖更为不易,大家给点力,感谢!!!

网友A:
电池插入检测,不充电的修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插入检测,不充电的修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是啊,主要的是华硕,点位没有图纸看起来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