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A211接电池开机显示一下LOGO就掉电,有指点!

楼主(2018-04-21):
关于NM-A211接电池开机显示一下LOGO就掉电,有指点!同行让帮修一下,电源开机完全正常,只有单电池开机看到LOGO后就掉电,可以再次触发,如此循环,电池待机下也可以正常充电,高手们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EC的程序有问题?电池微码程序这种情况也没法升级,怎么办?头大。。

网友:
你同时接电池和适配器 电池能充到100? 进系统充到100的情况下 拔掉适配器 是否正常

网友:
先代换一下电池,有时电池问题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先换个电池看看,或者刷个程序也行。

网友A:
刷BIOS,换EC,一般也就这两个问题导致的,电池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换EC,一般也就这两个问题导致的,电池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真的是EC有问题,换了就好了。本来可进系统刷微码的,可是一接电池就掉电,进不去系统。只能换EC了。这个EC的座子好贵,自己刷不合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EC有问题,换了就好了。本来可进系统刷微码的,可是一接电池就掉电,进不去系统。只能换EC了。这个 ...

嗯,因为我遇到过一台,单独电池和电源都可以正常使用,只要同时用,几秒钟就掉电,,是EC挂了,,我这个还好,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因为我遇到过一台,单独电池和电源都可以正常使用,只要同时用,几秒钟就掉电,,是EC挂了,,我这个 ...

就是带了程序哦,不然不会要刷电池微码了。

网友:
换EC肯定可以,我试过换了两块电池都不行